变压器渗漏油有哪些原因?用什么材料封堵?

楼主(2021-06-08):
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它是根据电磁感应的原理,将某一等级的交流电压和电流转换成同频率的另一等级电压和电流的设备。作用:变换交流电压、交换交流电流和变换阻抗。变压器运行时间久了,出现变压器渗漏油情况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变压器渗漏油有哪些原因?

  (1) 法兰表面不平、紧固螺栓松动、安装工艺不正确、使螺栓紧固不好,而造成漏油。

  (2) 设备加工粗、密封不良,变压器密封一段时间后便产生漏油。

  (3) 散热器的散热管通常是用有缝钢管压扁后经冲压制成,在散热管弯曲部分和焊接部分常产生漏油,这是因为冲压散热管时,管的外壁受张力其内壁受压力,存在残余应力所致。

(4) 其它原因,如安装或者运输过程中磕碰损伤导致的漏油。

  变压器渗漏油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外观,还会因变压器需停运排除渗漏而造成经济损失。此外,变压器漏油后会使全密封变压器丧失密封状态,易使油纸绝缘遭受外界的空气、水分的入侵而使绝缘性能降低,加速绝缘的老化,影响变压器的安全、可靠运行。既然变压器漏油的危害这么大,我们应该用什么材料及时封堵呢?

  传统的处理方法为停机放油后重新进行密封或补焊,这种方法既费时又费力,企业已经很少采用。另一种方法为对渗漏点用胶粘剂进行堵漏,普通的胶粘剂耐油性差,治理效果差。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对渗漏油部位进行处理,处理步骤如下:

  (1)清理渗漏部位的油污,打磨渗漏部位周围,使之露出金属原色;

  (2)清理干净,表面处理后要求干净、干燥、坚实、粗糙;

  (3)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将渗漏部位封堵,直至无渗漏为止;

  (4)材料固化后彻底解决渗漏;

(5)表面喷涂一层油漆,使其颜色与设备本体一致或者相似,提高美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