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读S7300模拟量都是32767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1-06-08):
如题,我在INTOUCH数据类型中选 的IO实型,可是显示出来的都是32767,不太清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6375861439047774081394141.jpg

网友A:
模拟量不是应该选择IO整形的么。

HAVE FUN!

楼主:
我描述的不太准确,不好意思,PLC中MD52储存的是一个浮点数,比如是27.2,这个浮点数是取自一个热电偶的温度,我试过整型,也是显示不出来,但当读取PLC的字时就能,如读取MW40就能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不是应该选择IO整形的么。HAVE FUN!



我描述的不太准确,不好意思,PLC中MD52储存的是一个浮点数,比如是27.2,这个浮点数是取自一个热电偶的温度,我试过整型,也是显示不出来,但当读取PLC的字时就能,如读取MW40就能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