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编程报错

楼主(2021-06-08):
参考三菱的ST编程手册编写的一段计算器的ST程序,但是在编译时总是报错,查不出原因。为什么这个符号出错了

网友A:
哎,浮点数乘以整数。。。。。真的当PLC的ST语言有隐式转换了。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浮点数乘以整数。。。。。真的当PLC的ST语言有隐式转换了。HAVE FUN!...



果断膜拜大佬

网友B:
完全看不懂。。。

网友C(2021-09-24):
:=   这个赋值指令严格安装两边的数据类型要一样   不一样的话  就算编译能过   参与计算的时候也还是一样会报错的   浮点运算请这样

                   D0:E:=D4*2.0-D8*1.0;   这里寄存器尽可能错4位的用    或者直接使用标签  让他自动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