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性测试仪检测精度会受哪些因素影响?

楼主(2021-06-08):
1、受到测试压力的影响

泄漏率对测试压力的依赖性,对不同的测量条件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对于多孔性(如铸造气泡、裂缝)较高时,试验压力对泄漏率的影响较大,而对于多孔性较低时则影响较小。另外,随测试压力的增高,还会带来诸如温度影响,形变的可能也在增加, 所需稳定时间加长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建议对特定的工件可采用在一定压力范围内进行泄漏检测,然后选择一个满足测试要求的较低的压力确定为最终的测试压力。

气密性测试仪压力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被测零件各个机构对于最大测试压力的承受能力。一味使用过高的检测压力会产品带来形变的影响,而每个产品的形变都不一样,会对气密性测试仪的精度,准确度带来一定的影响。

2、受到检测容积的影响

在一个特定的泄漏率值里,如果检测容积增大的话,那么相应的压力降低的速度就越低,因而测量时间需要相应增加。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如果不想方设法减少测量容积,那么可能会无法达到测量需要的灵敏度。就如一滴水落到大海里,不会引多大的变,但是落到一个很小的杯里呢,那么它就引起巨大的变化,同理。容积很大,那么泄漏非常小的汽泡,需对容积里面的气体并没有多大的反应,甚至因温度,压力波动需平复了泄漏值,因而会降低测试的精度。

3、稳定时间对检测的影响

在充气的时候,压缩空气会因为受压状态而进入一个密闭容器后,引起一系列的热力学、动力学变化,即当一定体积的压缩空气迅速移至一密闭容器后,其压力会发生降低,若此时进行测量,则这种压力的变化会被视作一个由泄漏所引起的压力变化,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这种“冲气效应”受充气压力、测试容积及测试件材料影响。当充气压力或测试容积增加时,这种充气引起的压力降低随之变得明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在充气与测量之间增加一段稳定时间来消除这种影响。稳定时间的长短需要根据具体测量对象来确定。

4、温度对气密性测试仪的影响

对于处于密闭容器的气体而言,当温度升高时,其内部的压力随之升高。因而温度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压力变化的重要因素。一般估计这种影响的范围大致在温度每变化1 ℃引起的压力变化为0.36%的测量压力值。因而,随测试压力的提高,温度的影响会变得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