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怎么计算两次信号间的时间差?

楼主(2021-06-09):
我只在系统寄存器里找到SV12-SV17,可以分别读出来,但怎样进行日期运算?

比如第一个信号读出

SV12:2021

SV13:6

SV14:6

SV15:6

SV16:6

SV17:6

代表2021年6月6日6时6分6秒

第二个喜好读出

SV12:2023

SV13:5

SV14:5

SV15:5

SV16:5

SV17:5

代表2023年5月5日5时5分5秒

怎么计算这个两个时间的时间差?

或者说有别的其他方式计算两个信号的时间差?

网友A:
难道不是靠四则运算计算出来的么。。。这问题看着都迷茫了

网友B:
海为PLC没用过,但PLC一般没有时间直接相减的指令,建议先换把两个时间转换为秒的整数,进行相减。得到的结果就是两个时间相差多少秒。如需要再换算成时间格式。

网友C:
LC一般没有时间直接相减的指令,建议先换把两个时间转换为秒的整数,进行相减。得到的结果就是两个时间相差多少秒。如需要再换算成时间格式。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如何做的。。。记得分享下。。。

楼主(2021-09-05):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靠四则运算计算出来的么。。。这问题看着都迷茫了



怎么用四则运算,你给我讲讲,怎么用海为PLC做2023年5月5日5时5分5秒减2021年6月6日6时6分6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