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命令冲突

楼主(2021-06-09):
需求是有很多命令都在循环发送给下位机的,做在策略里,发送周期不同,并且不能停止。这样是会产生冲突的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不是只能在循环策略里做,即便是非要做在循环策略也是可以做,产生不产生冲突完全取决于你的脚本是怎么写的啦。

也有很多其他方式把命令发给下位机,如用户策略,事件策略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能在循环策略里做,即便是非要做在循环策略也是可以做,产生不产生冲突完全取决于你的脚本是怎么写的啦。 也有很多其他方式把命令发给下位机,如用户策略,事件策略等等。...



 脚本里就是设备命令(该命令完成发送指令并接收解析)。并且是要周期读取的,在用户策略、事件策略都是只在满足条件时执行一次的,不在循环策略里做那通过什么方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是只能在循环策略里做,即便是非要做在循环策略也是可以做,产生不产生冲突完全取决于你的脚本是怎么写的啦。 也有很多其他方式把命令发给下位...



没说不能在循环策略里做啊。  脚本写对就不会有冲突,每个人也许做法不同,解决问题就都一样,条条大路通罗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yigedaluobo"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是只能在循环策略里做,即便是非要做在循环策略也是可以做,产生...



可是我的策略脚本里只有一条设备命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yigedaluobo"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