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电机转子轴轴颈磨损怎么修

楼主(2021-06-09):
电机转子通俗的说就是电机中旋转的部分。电机在长期运转过程中,转子轴受力较大,传递扭矩,容易造成轴颈部位的磨损。这都属于传动部件常见的问题之一,那么遇到电机转子轴轴颈磨损时,应该怎么修呢?

  一、电机转子轴轴颈常见磨损问题及修复工艺分析

  (1)传统修复模式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安装、润滑、轴承等因素影响出现磨损现象,通常表现的问题为电机轴轴承位磨损、电机端盖轴承室磨损及轴径磨损等。针对此类问题的出现,传统修复方法主要是是补焊或刷镀后机加工修复,但两者均存在一定弊端:补焊高温产生的热应力无法完全消除,易造成材质损伤,导致部件出现弯曲或断裂;而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出现剥离脱落现象。

  (2)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该材料是一种全新的可靠的设备维修和再制造的材料,优点是具有优越的机械性能、物理性能、抗化学腐蚀性能,抗高温性能,同时具有延展性和退让性,可吸收运行过程中设备的冲击震动,满足设备承受各种冲击力的要求。可以很好的粘着于各种金属、混凝土、玻璃、塑料、橡胶等材料,并且固化后有良好的机加工和耐磨性能,完美的服务于金属部件的磨损再造。

  二、具体的修复电机转子轴轴颈磨损步骤:

  1、将要修复部位的氧化层及污物清理干净,满足设备修复的要求。

  2、选择合适的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并进行调和处理,保证调和至颜色均匀一致。

  3、在轴颈磨损处涂抹材料,要求均匀涂抹,材料的厚度要适宜。

  4、将工装快速安装到位,紧固好螺栓。

  5、材料固化,拆除工装,去除多余的材料,然后检查是否恢复至原有尺寸,确定修复合格后回装各个部件,修复完成。

  、实际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案例:

某企业运行中因电机轴的轴颈磨损产生间隙引起电机转子跳动、本体发热、抱轴、扫膛。并且轴承位的直径磨损量大于0.2mm。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些维修相关资料可以分享,加:ALPSKJ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