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扫描方式?

楼主(2021-06-09):
假如我写了一段程序,,有1万步,plc显示扫描时间为10ms,在程序的最后一行我写了一个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是1秒。那么,这个时间继电器是不是在1秒加10ms的时候执行。那如果我用过这个时间触发计数器计数,60次为1分钟,那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多出0.6s?

网友A:
给你贴一段别的网站上别人回答的,很有意思,一起学习一下:

下面是引用网址:plc定时器的时间和程序扫描周期 - PLC论坛_电工学习网 (diangon.com)

正确性自己判断,我感觉很有意思;

另外,可以自己写程序测试一下,比如在定时器之前搞上几个For循环,让循环次数长长的那种,以便于你观察定时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贴一段别的网站上别人回答的,很有意思,一起学习一下:下面是引用网址:plc定时器的时间和程序扫描周期 - PLC论坛_电工学习网 (diangon.com)正确性自己判断,我感觉很有意思;另外,可...



谢谢,我也测试了下,是我猜想的这样。

提这个问题是我刚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已这样的方式来控制时间,时间触发计数,来达到长时间的效果,几个小时这样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给你贴一段别的网站上别人回答的,很有意思,一起学习一下:下面是引用网址:plc定时器的时间和程序扫描周期 - PLC论坛_电工学习网 (...



其实仔细想想,定时器也不能受扫描周期约束太大,要不同样的设备,PLC程序修改修改,定时器还不准了,也有点说不过去,上面转的那个帖子,讲的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裸奔"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给你贴一段别的网站上别人回答的,很有意思,一起学习一下:下面是引用网址:p...



是的啊,市面上的大部分设备没有这么高的要求,至少我做过的还没有。如有就得用中断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