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SAMART点击上传3秒后编程软件闪退

楼主(2021-06-09):
各位大佬们,小弟求助,第一次用西门子plc 。 S7-200 SAMART 点击上传3秒后编程软件闪退(因为我需要PLC里的程序,所以没有试下载,只试了上传),用的网线连接,求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我在官网下载的编程软件,下面是官网的下载地址,是不是我编程软件下载安装的版本不对?如果是程序加密的话,应该会提示输入密码,而不是直接软件闪退诶。

https://new.siemens.com/cn/zh/products/automation/systems/industrial/plc/simatic-s7200-smart.html

笔记本电脑是WIN10 64位专业版

还有其他需要提供的信息尽管问我,我会第一时间回复,

在此先跪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重新安装下软件,或者下个2.4版本的

网友B:
先通讯    尝试运行中编辑   上传试一下

网友C:
PLC程序的IP和电脑IP是否都是10.107.13网段的?

换个高版本的PLC软件试试(2.4的可以)。

网友D:
  1. 升级软件

  2. 先试着只上传程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程序的IP和电脑IP是否都是10.107.13网段的?换个高版本的PLC软件试试(2.4的可以)。...



本机IP我设置的10.107.13.245,是同网段的。编程软件是官网下的最新版的2.5,第一张图片是我安装的软件信息,老哥你的意思是编程软件版本太高,降级到2.4试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软件先试着只上传程序块



只上传程序块我试过,结果不变。我的编程软件已经是最新的了吧,还能再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下软件,或者下个2.4版本的



我的软件版本是2.5的,老哥的意思是降级到2.4试一下吗

网友E:
2.4也是一样的效果,这可能是win10  64位的问题,单独上传程序块和数据块没有问题,勾选系统快就闪退了,闪退之后PLC得重新上电才可以继续通讯,否则只能搜索到PLC但是没法连接访问。

借这个帖子问问大佬,系统快的解析协议谁有,或者有相关的资料链接也行,我想看系统密码,截获了系统快的数据帧,但是截获的数据帧好像加密了,根本分析不出来密码是哪个段。或者有大师能<此处内容被屏蔽>系统密码的工具给我来一个。

网友F:
用vm安装一个win7 或xp的虚拟机在把软件安装到虚拟机里。我们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G:
1.升级硬件成最新版本。

2.要么找另外的PC安装低版本的软件。

网友H:
有没有试过把主机和模块分开以后,直接连接主机,然后上传。只上传程序块,数据块和系统块,先放一边。

网友I:
是不是版本太旧。

网友J:
我的还装不上呢

网友K:
我也是用的2.5版本的软件,电脑是WIN10  64位,自己写的PLC程序,原本打算上传后添加一下密码,勾选程序块,数据块和系统块点上传就报“未知错误”,还好有源程序,设置密码后下载没有问题。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L:
西门家的东西就是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可能是版本不太兼容。你换win7试一下

网友M(2021-11-03):
邮箱多少?给你发软件,绝对好用——STEP 7 MicroWIN SMART V2.5

网友N:
smart就是垃圾的代表!!

波音的smart是垃圾,西门子的smart也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