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取机轴承座磨损受什么影响?该如何修复

楼主(2021-06-10):
  卷取机是热轧带钢精整工段的重要设备,其作用是将轧制后的带钢(成品)卷绕成板卷。在热连轧轧线冷却工序后一般配有2-3台卷取机交替完成卷取工作。卷取机按照使用方式主要分为地上式和地下式两种,目前国内热轧产线大部分卷取机为以地下式卷取机形式。由于卷取机在运行过程中承受的力矩或振动较大,常会引起传动系统故障,常见的有轴承座、轴承位磨损等。

  某企业冷轧卷取机轴承室磨损1450轧机卷取机,轴承室直径680mm,轴承宽度163mm,磨损不均匀,最深处约2mm,转速300余转/分。

  针对该企业卷取机轴承座磨损修复的技术有很多,传统的修复技术多以补焊机加工或者电刷镀为主,此外还可以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这么多的修复技术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采用传统补焊方法,将磨损尺寸部位补焊后进行机加工,修复时间周期较长,一般短期内无法完成修复,且大面积补焊时会的局部高温容易使该位置产生应力形变,带来不可逆的损伤。采用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进行现场修复,既无热影响,修复厚度也不受限制,产品所具有的抗压性及金属材料不具备的退让性,确保修复部位百分百的接触配合,降低设备的冲击震动,避免磨损的可能性。现场修复,避免机加工的方法,为企业节省大量的停机时间,创造巨大的生产产值。

  卷取机轴承座磨损在线修复步骤如下:

  1、 对轴承座磨损部位清理表面油污,用工具进行表面除油;

  2、 磨光机打磨出金属原色,无水乙醇清洗干净,处理后的表面要求干净、干燥、坚实、粗糙;

  3、 调和SD7101H材料,至均匀无色差;

  4、 涂抹SD7101H材料,沿基准面刮平;

  5、 材料固化后打磨,磨损较深的部位建议再次涂抹材料进行刮平以保证良好的配合面;

6、 安装轴承座,紧固,修复完毕。

  通过此次设备磨损修复后,发现使用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有效的进行现场修复,避免了机加工环节,根据现场设备损坏形式匹配合理有效的修复工艺,最大限度的保证修复精度。缩短了检修时间,延长设备使用周期。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些维保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加:ALPSKJ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