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丨UVW对位平台控制算法在视觉引导上的应用

楼主(2021-06-10):
  • 关键词:正运动,UVW 对位平台控制算法

  • 摘要:UVW对位平台,又称XXY、XYR 对位平台,属于三轴并联运动机构。通过3个线性移动轴的并联运动实现 X、Y 两轴线性运动和θz 轴旋转运动。

UVW对位平台介绍

UVW对位平台,又称XXY、XYR 对位平台,属于三轴并联运动机构。通过3个线性移动轴的并联运动实现 X、Y 两轴线性运动和θz 轴旋转运动。

UVW对位平台是高精度视觉对位系统中机械执行部分,主要应用在曝光机、邦定机、光罩印刷机、WAFER 对位、零件安装、PCB 钻孔机、LCD 点灯特性检查、切割机、贴片机(LCD/FPC)、网版印刷机等场合。

原理

通过安装于同一平面的三个驱动轴的运动,实现定位要求(以下图示均以平台回零后的初始位置为基准)。

正运动技术UVW对位平台算法介绍

正运动技术的UVW平台运动控制算法采用机械手FRAME33模型,可以实现单轴直线运动、两轴线性插补、两轴圆弧插补、空间圆弧等复杂运动。

电机方向及角度范围:虚拟的XY满足右手法则,角度正向与虚拟XY满足右手法则,实际电机轴方向无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结构参数即可。

1)轴顺序

逆解时,将UVW关节轴映射到X,Y,θz 轴的算法。

BASE(Axis_u,Axis_v,Axis_w)

CONNFRAME(33,tablenum, Viraxis_x, Viraxis_y,Viraxis_rz)

2)结构参数设置

建立机械手连接时,需要将机械结构参数依次填写到table数组中,参数说明如下。

关节轴电机参数设置,各轴的轴类型和脉冲当量要设置正确。

一个机械手的所有虚拟轴和关节轴的长度单位要求统一,一般都是mm单位。虚拟轴的一个mm的脉冲数一般建议设置为1000,表示精度为小数点后3位。

3)零点位置

保证VW轴是水平的。平台上任意一点可作为零点,保证结构参数Lu、Lv、Lw等机构参数正确即可。

4)逆解模式

BASE(Axis_u,Axis_v,Axis_w)

CONNFRAME(33,tablenum, Viraxis_x, Viraxis_y,Viraxis_rz)

WAIT LOADED

建立成功后,关节轴Axis_u、Axis_v、Axis_w中MTYPE将显示为33,IDLE显示为0。

此时只能操作虚拟轴Viraxis_x、Viraxis_y、Viraxis_rz在直角坐标系中运动,关节轴Axis_u、Axis_v、Axis_w会自动计算在关节坐标系中如何联合运动。

5)UVW平台运动控制算法示例程序如下

global lu,lv,lw,angleonecircle,diru,dirv,dirw

Lu = 20            '零点到U轴的垂直距离

Lv = 10            '零点到V轴的垂直距离

Lw = 10            '零点到W轴的垂直距离

angleonecircle = 360000    '虚拟旋转轴一圈脉冲数

diru =   0  'U轴的方向,0 U轴与虚拟X正向一致,1反向

dirv =   0  'V轴的方向,0 V轴与虚拟Y正向一致,1反向

dirw =   0  'W轴的方向,0 W轴与虚拟Y正向一致,1反向

'''''关节轴设置

BASE(0,1,2)           '选择关节轴号

atype=1,1,1,1          '轴类型设为脉冲轴

UNITS=10000/1,10000/1,10000/1  '把U,V,W轴设成1mm的脉冲数

DPOS=0,0,0      '设置关节轴的位置,此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改

speed=100,100,100        '速度参数设置

accel=1000,1000,1000

decel=1000,1000,1000

CLUTCH_RATE=10000,10000,10000  '使用关节轴的速度和加速度限制

'''''虚拟轴设置

BASE(6,7,8)

ATYPE=0,0,0            '设置为虚拟轴

'根据手册说明填写参数

TABLE(0,Lu,Lv,Lw,angleonecircle,diru,dirv,dirw)

'运动精度,要提前设置,中途不能变化

UNITS=1000,1000  ,angleonecircle/360

speed=200,200,200    '速度参数设置

accel=1000,1000,1000

decel=1000,1000,1000

'''''建立机械手连接

while 1

  if modbus_bit(0)=ON then  '输入0上升沿触发

    modbus_bit(0) = 0

    BASE(0,1,2)       '选择关节轴UVW...

    CONNFRAME(33,0,6,7,8)   '第6/7/8轴作为虚拟的XY轴,启动逆解连接。

    WAIT LOADED         '等待运动加载,此时会自动调整虚拟轴的位置。

    ?"逆解模式"

    while 1

      base(6,7,8)

      moveabs(5,5,5)

      wait idle(6)

      delay(100)

    wend

  endif

Wend

程序执行后,虚拟轴(轴6,轴7,轴8)分别运动到5,5,5的位置,轴0,轴1,轴2分别运动到7.1872,3.6876,5.4374的位置,同时关节轴(轴0,轴1,轴2)的MTYPE均为33。

正运动技术UVW对位平台的算法实现

UVW平台一种可以实现以平面上任意一点为中心,进行旋转运动的装置,并可沿着任意的方向平移。UVW平台和视觉系统对接在一起,可以很快完成高精度的纠偏工作,重复定位精度高达±1μm。

正运动技术ZMC406运动控制器可根据系统需求搭配不同硬件平台,支持PC平台的各种操作系统(windows、Linux、iMac)以及各种上位机软件(C、C++、C#、Delphi、VB、.Net、LabVIEW、Python、MATLAB,等等)的应用。

正运动控制器/控制卡集成了UVW运动平台的运动控制算法配合视觉系统,能够满足UVW平台定位的对位应用场景,支持市面上主要品牌的UVW平台。正运动技术的参考方案中配置了运动控制测试文件和程序,提供例程源代码,特殊结构的机械手算法需求也可以定制开发。

本方案适用于需要高精度UVW对位平台的自动化设备,如印刷(丝印机、曝光机、贴标机),PCB相关(FPC 补强机机、PCB贴合机),3C电子(辅料贴合机、贴膜机、打标机)等行业。

本文由正运动小助手原创,欢迎大家转载,共同学习,一起提高中国智能制造水平。文章版权归正运动技术所有,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