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A和DDRVI指令用法灵活性探讨

楼主(2021-06-10):
有没有大神能准确地说出DDRVI DDRVA的区别吗?     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DDRVA是绝对位置,从零点开始算应该去的位置;DDRVI是相对位置,从当前位置算应该去的位置。

举例:用伺服电机带一个转台,假设转一圈是20000个脉冲,同时指定好零点位置;

            使用DDRVA指令转K10000,就会从零点算起转到180度位置,不管从哪里开始,PLC会自动判断应该正转还是反转

            使用DDRVI指令转K10000,就会从当前位置开始往正方向转180度,想反转180度需要发K-10000.

网友B:
就是以0做为参考点。一个是当前位置为参考点。

网友C(2021-07-17):
DDRVA是绝对位置 DDRVI是相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