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震动异响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楼主(2021-06-11):
  减速器是一种由封闭在刚性壳体内的齿轮传动、蜗杆传动、齿轮-蜗杆传动所组成的独立部件,常用作原动件与工作机之间的减速传动装置。减速机长期运转中,会发生震动异响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原因。

  减速机震动异响什么原因?

  异响原因有可能轴承磨损,间隙变大,发生异响。齿轮磨损,啮合间隙变大,产生异响。缺润滑油,干磨响。减速机轴弯曲变形,发生异响;负载过大,发生异响。轴类磨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用来制造轴的金属特性,金属虽然具有良好的硬度,但是抗冲击性差,变形以后无法复原。且抗疲劳性差,所以容易造成设备的轴承室磨损、轴头磨损、轴颈磨损、轴套磨损等疲劳性磨损,大部分的轴类磨损不容易被发现,当人们有所发觉时,往往已经造成了机器的跳动幅度增加或者噪音加大,严重情况下还会造成机器的停机。

  减速机震动异响如何处理?

  企业常用解决办法是补焊或刷镀后机加工修复,但两者均存在一定弊端:补焊高温产生的热应力无法完全消除,易造成材质损伤,导致部件出现弯曲或断裂;而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剥落,且以上两种方法都是用金属修复金属,无法改变“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在各力综合作用下,仍会造成再次磨损。

  对一些大的轴承设备更是无法现场解决,多要依赖外协修复。而现在被广泛使用的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其具有超强的粘着力,优异的抗压强度等综合性能。应用该材料修复,可免拆卸免机加工既无补焊热应力影响,修复厚度也不受限制,同时产品所具有的金属材料不具备的退让性,可吸收设备的冲击震动,避免再次磨损的可能,并大大延长设备部件的使用寿命。操作步骤也特别简单:

  (1) 表面烤油处理,打磨处理;

  (2) 调配SD7101H材料并涂抹至修复部位表面;

  (3) 涂抹材料并进行刮研处理,并对材料加热固化;

  (4) 材料固化后测量尺寸无误后开始回装;

  (5) 装配完毕后即可开机运行。

  实际应用案例:某公司回转窑大齿轮驱动减速机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和维护保养不当后,出现了震动过大的问题,并伴有异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