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触摸屏下载线

楼主(2021-06-11):
海为触摸屏用什么下载线

网友A:
官网中的信息:

工程下载的方式:http://www.haiwell.com/question/701-cn.html  若是以太网的触摸屏,可以使用以太网;

触摸屏USB驱动安装: http://www.haiwell.com/question/255-cn.html

触摸屏官网:http://www.haiwell.com/products/153-cn.html

官方技术支持很方便(可以直接生成聊天窗口):http://www.haiwell.com/products/153-cn.html

网友A:
1、刚刚在官网  和百度 上 查找了下 ,没有搜到确切的答案(除了 U盘、USB口、以太网外);

2、若是 非以太网触摸屏,还是 建议 直接在上面的官网链接中,直接问下 官方的技术支持(工作日时 会有人工,现在 是机器人,或者 直接拨打 零五九二 & 二二三 零三一二。

网友B:
没用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