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800变频器的直流抱闸以及磁通制动功能

楼主(2021-06-11):
ACS800变频器的直流抱闸功能设置参数只有3个,21.04——激活/解除DC Hold( 直流抱闸) 功能;21.05——设置直流抱闸速度;21.06——设置直流抱闸电流。即21.04激活后,当给定值和速度都降到参数21.05 值之下,ACS 800 将停止生成正弦电流而将直流注入电机,其中电流值由参数21.06 的值给定。当给定速度超过参数21.05的 值,ACS 800 停止直流供电而恢复正常运行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起动信号断开,直流抱闸失效。如果我有一台平移设备,在到达指定位置后需要准确停车,在到达指定位置之前设备已经降速为10HZ,在指定位置有一个检测开关,开关动作后发出停车指令,设备有机械抱闸,但任然会有位置偏移情况,我想使用变频器的直流抱闸功能,这三个参数该如何设置啊?感觉参数太少了,不好设置,如果使用磁通制动功能怎么样呢?诚恳的向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A(2021-07-18):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CS550变频器modbus通讯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