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度模块DVP04PT-H2上电提示变换值异常,怎么解决

楼主(2021-06-11):
故障灯闪,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问台达客服技术热线,或者查看说明书。

网友B:
1、确认主机是否可以读到转换值?

可以读到,确认传感器类型设置是否正确

2、确认转换值是否在范围内?

每种传感器都有温度范围

网友C:
目测是模拟量的接线问题,台达的模拟量接线有那么几款比较反人类,和一般的模块不一样,请严格按照接线图接,然后注意模拟量的信号类型,最大最小值等。

网友D(2021-07-18):
放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E:
24V电源是否接线正确

模式是否正确

电压型和电流型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