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7.2sp4历史数据时间和实际时间不一致,如何设置

楼主(2021-06-12):
组态王7.2 sp4  (试用,无加密狗) 历史数据时间 和 实际时间 不一致 ,如何设置  ?

用 自带的 仿真plc   产生 2个 随机数,并 激活 数据变化记录 ,

在 添加 KvH Trend ActeveX Control    选择随机数变量。

运行

多次  点击      请注意时间   不一致 。

我该  调整哪里?

请注意 ,

楼主:
注    6月9日   10日   11 日  各   运行了 一会。

网友A:
1、时间不一致,是指 差 几秒?  还是 差几个小时?

2、曾经在使用组态王时,也发现相关的问题,比如 组态王中 仿真数据(Incre  Dec等寄存器 ) 的变化 不是 严格的 按着每0.5秒 或者每1秒  变化一次,是跟 实际的时间 有 差别的;

楼主:
又试过了  在plc中  编程   生成     每秒加1   加20秒  然后 每秒减一 减20秒 。

依然如此

组态王 时间  比 真实时间  晚 8小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试过了  在plc中  编程   生成     每秒加1   加20秒  然后 每秒减一 减20秒 。依然如此组态王 时间  比 真实时间  晚 8小时。...



可以在使用考虑使用 StrFromTime 函数 减掉 8小时(8*60*60=28800 秒),可以看下面两张截图:

楼主:
plc  时间 对的啊

楼主:
Allen010  老师  ,

strtmpstartime   变量  int 变量类型  ?       需要在 plc中 编程获取 ?

此变量  在 历史曲线何处添加 ,或   是不是 加一个  按钮 点击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老师  ,strtmpstartime   变量  int 变量类型  ?       需要在 plc中 编程获取 ?此变量  在 历史曲线何处添加 ,或   是不是 加一个  按...



1、记得之前使用时,是在 按钮中,添加的函数;  使导出的 报表时间更改;

2、可以考虑 向 组态王厂家 亚控,要个 相关的DEMO函数,照着改下 就可以的,这样省时间; 因有些软件版本会有Bug,他们可能给你个补丁来解决。

网友B(2021-07-14):
引用 网友A: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又试过了  在plc中  编程   生成     每秒加1   加20秒  然后 每秒减一 减20秒 。依然如此组态王 时间  比 真实时间  晚 8小时。...】进行回复:        -----------------------------------------------------------------可以在使用考虑使用 StrFromTime 函数 减掉 8小时(8*60*60=28800 秒),可以看下面两张截图:

电脑系统时间设置问题,原来也发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