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对变频器干扰有用么?

楼主(2021-06-12):
控制变压器对变频器干扰有用么?

在控制回路加一个变压器可以对一次回路变频器对二次回路的干扰有作用么?

网友A:
确定有干扰吗?

调试中,工控系统中出现些不易解决的现象,就抹黑给变频器干扰。其实,目前应用的工控产品,都适用工业现场,不会因为某些所谓干扰就会出现故障,注意你的安装细节吧!

网友B:
有用,控制变压器就是一个电气隔离,可以把干扰隔离开。但是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安装只要得当,干扰基本可忽略。只需要注意触摸屏和通讯线路直接有物理距离就行。

网友C:
变频器载波频率适当放小点,输出测有条件时可以增加磁环  大功率负载输入侧要加电抗器

网友D:
变频器一般是谐波干扰,我觉得控制变压器效果不大,最好是做好屏蔽和磁环,保证控制回路单独且良好的接地。还有就是在柜子器件布局上注意变频器的安装位置,控制回路的线缆要避开变频器的输出线等等。

网友E:
4楼说的对,变频器对控制回路的干扰加隔离变压器作用不是很大,而且很大可能是共地引起的

网友F:
感觉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