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问AS系列的PLC如何把注释下载复制注释

楼主(2021-06-12):
请问有问AS系列的PLC如何把注释下载复制注释?   程序设计试验阶段的注释如何复制到新的型号中去?

网友A(2021-07-13):
但凡你看了说明书也不至于问这个问题,或者百度里查找ISPsoft使用方法,要么在B站里搜索ISPsoft,有三视频单独介绍使用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凡你看了说明书也不至于问这个问题,或者百度里查找ISPsoft使用方法,要么在B站里搜索ISPsoft,有三视频单独介绍使用方法...



首先他说:请问有问AS系列。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