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文本显示问题

楼主(2021-06-14):
安装完软件后打开工程,情况如下图,请问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
我这边出现过在日语环境下,编写中文注释,就会出现中文乱码,反之是日文乱码,我使用的是3.5英寸的proface触摸屏,只能显示一种语言。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和我出现的问题一样

网友B(2021-11-28):
我的不会啊

网友C(2022-11-02):
设置韩语写日语

网友D(2022-12-23):
查看下你的语言切换地址的值

网友E(2025-07-15):
追加语言库和字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