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SS设计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开发中的应用

楼主(2021-06-15):
本研究的DFSS设计方法既能够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又能设计出符合顾客需求的产品,该设计方法体现出的优越性与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设计的特点相符合,因此,DFSS在国内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开发的全面推广指日可待。

1.识别

整车所要求的全温度范围在零下40摄氏度与85摄氏度之间,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的理想工作电压在8伏到16伏之间,但是为了使CAN总线能够正常接收及发送信号,电压值必须在6伏到16伏之间,在这个电压下微调控器以及接收器等硬件才能正常工作。

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开发中DFSS设计方法的应用_天行健

2.定义

电路的原理图中的核心器件是稳压器,它通过二极管从蓄电池获得电压,然后作为CAN收发器和微控制器的电源,而微控制器复位信号的来源也是稳压器的复位输出信号。

电源电路中的功能函数,在该电路中,涉及到的中间变量主要有:稳压器输出的电压及其复位信号,二极管的输出的电压。上述变量在各自的干扰因子及控制因子的控制下工作。为了使CAN保持正常的通讯功能,必须保证两个因变量(用Y表示):稳压器的复位信号及输出电压满足所示的条件,对应的自变量(用X表示)需要满足所示的条件。

说明::稳压器输出电压;:稳压器复位电压;:二极管前向压降;:稳压器压降。

3.开发

CAN收发器和微控制器由于其更换成本比较高,所以一般不会对其进行更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驱动能力相同的情况下,目前所用的稳压器已经拥有了最低的压降。所选用的二极管用极限分析法分析其是否能够满足在6伏到16伏电压之间维持CAN的正常工作。选用的元器件及其参数如下:二极管型号为:BAT240A, 那么可以得到:该值大于下限值4.75伏,且,因此本设计所用的二极管符合要求。

什么是六西格玛设计的基本原则(图1)

4.优化

上步骤的极限设计虽然与整车需求相符合,但是实际应用中耗费的成本比较高,而选用DFSS设计方法能够在满足上述需求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因此这种方法对设计进行优化优于极限设计法。首先对于二极管的选取,本设计方法选用的ISR154―400的成本比BAT240A低,根据相关计算可以得到在三个不同温度下和 的 值。依照上面的分析可知 ,由此得知,本优化方法选择的ISR154―400符合整车需求。给出了同三个温度下 的验证结果。

浅谈产品设计中常遇到的几个问题点(图1)

5.验证

根据以上步骤的分析以样品验证,得出稳压器输出的 (其值为2.43),复位信号(其值为4.15),由数据可以看出二者的 均在2之上,因此符合整车的需求。

DFSS设计中选用的ISR154―400每个的成本要比极限法中选用的稳压器成本低0.109美元,据此计算每年可以节约成本1100美元。假设,在其余控制器和项目建设中也使用该二极管,则每年会为企业节约大量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