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不精准

楼主(2021-06-15):
碰到个问题    产品用编码器滚轮计数来控制长短。。。最开始问题是每次计数有5%---20%的不等的差距。。。开始我以为是编码器不好就上淘宝的旗舰店买了    也不灵。。。后来跟卖家介绍的技术沟通说可能接地不行。。。我就单独plc拉了一根地线。。。情况有好转   但还是有5%上下的差距   是怎么回事??有没有高手教教我。。。。

网友A:
采集频率不够吧

网友B:
你这样不会受扫描周期影响?别家的HSCR是带中断的啊

网友C:
  1. 单独给编码器供电,不要接地,导线尽量缩短(防止干扰)

  2. 检查(应该是信捷PLC)设置I点输入影像区刷新频率,比如x0.0响应为0.25us,看下他的最高频率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这个问题可以尝试,慢速转动编码器,如果还有5%变差可以判定不是最高频率达到上限引起的。

  3. 检查你的机械是否在同心圆,不在同心圆周一长,误差就放大了。

  4. 看下程序性扫码周期,一般5ms以下。扫描周期越长误差越大。这个问题也可慢速转动编码器验证。

  5. 用高速中断比较,如果是扫描周期引起的偏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给编码器供电,不要接地,导线尽量缩短(防止干扰)检查(应该是信捷PLC)设置I点输入影像区刷新频率,比如x0.0响应为0.25us,看下他的最高频率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这个问题可以尝试,慢速转动编...



编码器单独试没啥问题   就是上设备后有毛病      频率不是很高    速度很慢   一分钟计数8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炫红之涛"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单独给编码器供电,不要接地,导线尽量缩短(防止干扰)检查(应该是信捷PLC)设置I点输入影像区刷新频率,比如x0.0响应为0.25us,看下...



编码器单独试没影响,那你机械部分是什么状态?是用类似输送带的东西吗?皮带张紧了没?确定不会打滑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肥飞"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炫红之涛"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单独给编码器供电,不要接地,导线尽量缩短(防止干扰)检查(应该是信捷PLC)设置I...



产品出来牵引进切割    平时是行程开关定长度的编码器只辅助另外一项不需要精准的检测   所以没怎么管    上批次产品有定制的短的行程开关不好固定就寻思编码器来控制长短效果很不理想,我本身也不是专业编程的这算是自学来对设备进行改进。。。所以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我仔细观察过   不打滑。。目前暂时还没找到啥原因。。

网友D:
这个需要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中断



怎么弄?我没用过那个指令

网友E(2022-11-24):
速度慢没事,速度快了要中断指令

网友F:
这个问题要分2部分看了  1电气原因:接地要良好   控制柜中有变频器会受到干扰,编码器上加磁环,线缆用屏蔽线     计长切断不用中断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2机械原因:计长轮打滑     计长轮偏心     计长轮与测量的材料接触不实等等     这种问题只能现场观察  逐个排除了  所有人能给你帮助也就是结合你的描述   根据自己的经历给出的答案    我个人觉得编码加磁环    用屏蔽线    接地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只能在计长轮那块找问题了

网友G:
这个就是PLC的硬伤,受扫描周期时间的影响会有延迟,用中断命令会好些,但高速时还是会有因延迟导致的误差的。

将下面例程中INC D0改成你欲执行的动作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