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编辑小段输送线程序急急急!!!

楼主(2021-06-15):
这是4条输送线的图纸,要求的是从编号1002到1005这段输送线,写个程序:1002处放一个物料,给一个启动信号,从1002到1005,1002的物料到了1003后,1002再放一个物料,依次往1005走Inked微信截图_20210615141319_LI.jpg

网友A:
这个类似小车。记得西门子版块有这个案例程序,可以看看

网友B:
这个是很简单的程序啊,思路可以这样,你想完成的动作应该是每段输送上面只有一个物件吧。那就可以在1002启动按钮动作后,物体感应到I0.1时,置位1003动作。感应到I0.2时,启动1004,停止1002。1004感应到10.3,停止1003,启动1005。

网友:
所有电机没有设计停机命令,一旦启动,会持续运行,除非过载,不节能,编程要看你用那种PLC了

网友C:
我正好在写这种皮带控制的程序,可以相互参考下

网友C(2021-11-21):
看似简单,其实逻辑性很强,我已经有这样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