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机小齿轮轴磨损产生巨大振动怎么办

楼主(2021-06-15):
  球磨机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小齿轮轴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尤其是在球磨机启动时,由于球磨机及内部物料重量问题,会导致传动小齿轮与大齿轮在咬合传动时受到巨大的的冲击力,作用到轴承配合部位,长时间的冲击和交变载荷会造成金属疲劳磨损,恢复应力下降,轴与轴承之间一旦出现配合间隙,将会使轴颈与轴承内圈之间磨损加剧,产生振动及噪音,使设备无法正常运行。

  球磨机小齿轮轴磨损背景介绍:

一水泥企业球磨机小齿轮轴轴承座振动比较大,且轴承温度不断升高。在这种情况下紧急停机,拆检小齿轮轴轴承座发现,小齿轮轴支撑侧轴承严重损坏,且轴承位磨损严重,原本直径280mm直径的轴承位,现在磨损后的尺寸为268mm,直径尺寸磨损12mm,磨损深度达6mm,有局部磨损更加严重。

  球磨机小齿轮轴磨损修复工艺的选择: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企业考虑在线维修技术。如果离线维修的话,拆卸工作难度比较大,周期比较长,且担心传统补焊会对轴造成严重的影响,存在使用过程中断轴的风险。企业也没有现成的新轴可以更换,因此在线修复是唯一有效地解决方案。而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利用材料特有的机械性能和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在线修复轴类的磨损。其优点是粘结力好,良好的抗压性能及综合力学性可实现在线修复。

  整个修复球磨机小齿轮轴磨损的过程也比较简单易操作,不需要进行大量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减少或避免了拆卸,一般情况下短短几个小时便可完成修复:

  (1) 表面烤油:使用乙炔氧气进行磨损部位烤油;

  (2) 表面打磨:使用磨光机将表面打磨粗糙、干净,提高材料的粘结力;

  (3) 严格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4) 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至轴承位的表面,并快速将工装安装到位;

  (5) 材料加热固化,固化完成后,准备加热轴承和拆卸工装工作,二者同时进行;

  (6)工装拆卸完毕后对表面做简单处理,核实修复尺寸,去除表面挤出来的多余材料。同时轴承加热至指定温度,快速安装到位,修复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