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变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6-15):
继电器触点变黑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接通及断开的电弧导致触点氧化 电蚀

网友B:
属于烧蚀现象

网友C:
应该属于烧蚀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通及断开的电弧导致触点氧化 电蚀



有办法解决这种情况吗?

网友D:
继电器有寿命的,就100多万次的吸合通断。到时间了,也就该换了。这个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个预防。

网友E:
长期使用,分断电流频繁,都可是触电变黑,是一种自然消耗,好的触点用的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