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CGS通用版的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21-06-15):
客户给的modbus协议,我用mcgs通用版做上位机通讯。

客户给的modbus地址40001对应16个报警,这个报警我该怎么采集呢?因为mcgs通用版3、4寄存器不支持位采集地址,我很疑惑该怎么采集多个报警呢?比如第一个报警:燃气高压力报警,字节0第7个位为1(1000 0000),那就是40001=16#80,就是燃气高报警了。这个报警怎么组态出来呢?实时数据库里,报警只有6个报警,这里却有16个报警,该怎么关联呢? 要么做位指示灯,要么做报警条,要么做出来文字提示报警,该怎么组态呢?  望指点。

楼主:
我现在主要疑惑的是这modbus  40001对应16个报警,该怎么组态出来呢? 一直没有思路。以前做过的报警一般都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报警或者一个类目。如果是自己做PLC 程序还可以做出来,可这是和别人的设备modbus通讯,它给的这个40001的16个报警,该怎么使用呢?我们可以得到读数,可是这个读数怎么转换成报警,显示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主要疑惑的是这modbus  40001对应16个报警,该怎么组态出来呢? 一直没有思路。以前做过的报警一般都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报警或者一个类目。如果是自己做PLC 程序还可以做出来,可这是和别...



利用数学函数       提取的第一位报警值=!BitAnd(获得的报警值,1),提取的第二位报警值=!BitAnd(获得的报警值,2),提取的第三位报警值=!BitAnd(获得的报警值,4),提取的第四位报警值=!BitAnd(获得的报警值,8)......试一试。

获得的报警值即40001的值!

网友B:
加内存开关变量对应各个报警,在循环策略的脚本里去判断内存变量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骄阳赤子心"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现在主要疑惑的是这modbus  40001对应16个报警,该怎么组态出来呢? 一直没有思路。以前做过的报警一般都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报警...



这个不是逻辑与吗?这个不行吧。我觉得还是脚本触发虚拟通道的一个变量比较好,每个位都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内存开关变量对应各个报警,在循环策略的脚本里去判断内存变量的状态...



是不是虚拟通道里 我添加响应的16个报警,再用脚本去做条件的判断,对应每个报警

网友A:
这是按位与,不是逻辑与好不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报警数据01001100,第七位假设是温度报警,第四位是压力报警,用01001100与1000000按位与一下,不就得到第七位的温度报警信号了吗,与1000按位与一下就得到压力报警了(如果压力没有报警,是其他值,按位与后是00000000,有报警值就是1000,判断它大于零或等于零不就可以了吗)。

IF 0=!BitAnd(获得的报警值,1)  THEN

未检测到点火火焰报警=0    '关闭报警

ELSE

未检测到点火火焰报警=1    '启动报警

ENDIF

IF 0=!BitAnd(获得的报警值,2)  THEN

手动急停报警=0

ELSE

手动急停报警=1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按位与,不是逻辑与好不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报警数据01001100,第七位假设是温度报警,第四位是压力报警,用01001100与1000000按位与一下,不就得到第七位的温度报警信号了吗,...



哦 明白了  谢谢您。脚本用的少,不太熟悉。十分感谢。您一般组态用什么软件呢?最近因为这个事,确实头疼,下了一个king view老是莫名死机。 感觉还是mcgs稳定。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按位与,不是逻辑与好不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报警数据01001100,第七位假设是温度报警,第四位是压力报警,用01001100与1000000按位与一下,不就得到第七位的温度报警信号了吗,...



另外我请教下,脚本模式不是不能用汉语吗?我的变量名得用英文吗?脚本基本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按位与,不是逻辑与好不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报警数据01001100,第七位假设是温度报警,第四位是压力报警,用01001100与1000000按位与一下,不就得到第七位的温度报警信号了吗,...



另外 请教下是放在循环脚本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龙819"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这是按位与,不是逻辑与好不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报警数据01001100,第七位假设是温度报警,第四位是压力报警,用01001100...



循环策略里新建个脚本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骄阳赤子心"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飞龙819"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这是按位与,不是逻辑与好不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报警数据0100110...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龙819"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这是按位与,不是逻辑与好不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报警数据01001100,第七位假设是温度报警,第四位是压力报警,用01001100...



脚本变量可以用中文的

网友C(2022-02-15):
引用 网友A:
"骄阳赤子心"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飞龙819"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这是按位与,不是逻辑与好不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报警数据0100110...



可以用中文,但还是英文的好点。

网友D(2022-03-26):
引用 网友A:
"骄阳赤子心"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现在主要疑惑的是这modbus  40001对应16个报警,该怎么组态出来呢? 一直没有思路。以前做过的报警一般都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报警...



谢谢,学习了!

网友E:
!bittest(a,b)这个函数可以测试随便哪个位是否是1o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