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21-06-16):
第一次用西门子PLc   smart 200

跟德力西变频器通讯  想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通讯总是报错  从站无响应

网友A:
modbus 通信是轮询的方式进行的。你的m0.2从程序看不出来会轮询。如果只想写入,那么可以让这个M0.2用0.5S定时器不停的启停。

这个是我写的方式,你可以试一下。当然了,1s钟时间等待时间太长了,你可以用其他的短一点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通信是轮询的方式进行的。你的m0.2从程序看不出来会轮询。如果只想写入,那么可以让这个M0.2用0.5S定时器不停的启停。这个是我写的方式,你可以试一下。当然了,1s钟时间等待时间太长了...



还有就是那个地址   不知道该怎么算  我变频器上的通讯地址是 A001H   那这个地址我该写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通信是轮询的方式进行的。你的m0.2从程序看不出来会轮询。如果只想写入,那么可以让这个M0.2用0.5S定时器不停的启停。这个是我写的方式,你可以试一下。当然了,1s钟时间等待时间太长了...



 照你的改了 但是还是报错 3 从站无响应  这是我的地址没对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modbus 通信是轮询的方式进行的。你的m0.2从程序看不出来会轮询。如果只想写入,那么可以让这个M0.2用0.5S定时器不停的启停。...

A001H转换为10进制,然后再加400001就是其寄存器编号,填写到PLC梯形图寄存器地址处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modbus 通信是轮询的方式进行的。你的m0.2从程序看不出来会轮询。如果只想写入,那么可以让这个M0.2用0.5S定时器不停的启停。...

寄存器地址不对啊!A001H转换为10进制是40961,然后加上400001为440962,梯形图中地址写440962,再试试。

网友C:
参照楼上的设置好PLC程序(通讯端口0,9600,N,8,1),变频器A001H地址modbus地址440962,功能块的使能端都是需要用SM0.0,不是需要用的时候才接通使能,多个MBUS_MSG指令需要采用轮询方式执行,轮询时间间隔太快变频器响应不过来,另外看看变频器参数,MODBUS 从站功能是否启用并设置正确(从站地址2,9600,N,8,1);若从站功能已开启,可以用MODSCAN软件测试一下电脑能否正常与变频器通讯。若MODSCAN软件无法扫描到需要变频器厂家协助(变频器通讯端口有可能坏了)。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工具先测试并根据通讯协议测试数据格式,小数点位数,正常的通讯周期时间(发送-->响应)等,找出规律,避免编程时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照楼上的设置好PLC程序(通讯端口0,9600,N,8,1),变频器A001H地址modbus地址为440962,功能块的使能端都是需要用SM0.0,不是需要用的时候才接通使能,多个MBUS_MSG...



问题解决了  开始是变频器地址没有写对 参数写不进去  后面写进去了之后数值不对  是因为我直接给地址VB赋值  值转换后不对  后面对VB地址相对应的VW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是A000转换成10进制 40960 转换后是440961   在这个地址(vw40)赋值16#01(0001h) 或16#02(0002h) 这些就是相应的功能了吧

网友E(2021-08-15):
好东西啊!!!定了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