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滚键怎么办?皮带轮键拆不下来

楼主(2021-06-16):
  键槽就是在轴上或孔内加工出一条与键相配的槽,用来安装键,以传递扭矩。由于种种原因,键槽滚键现象频繁发生,对于设备管理者来说,如何在皮带轮键拆不下来的情况下,快速有效解决键槽滚键问题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我们先来分析下键槽滚键常见的原因:

  1、键和键槽之间的配合过松,也就是说可能是键槽的公差为上偏差,而键的公差为下偏差;

  2、键与键槽材料选用不合理,可能是键槽(即轴)的材料比键的材料软或轴热处理不好;

  3、设备的启动负荷过高,超过键传动的能力,同时轴的材料选用不当,造成键槽损坏。

  键槽滚键有什么后果?

  键槽滚键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键槽是固定齿轮的,如果键槽损伤,花键就有可能脱落,一旦花键脱落,传动齿轮就会窜位直至掉落而损坏齿轮室盖,最终发动机失效且发动机漏油。长期磨损不修复发动机就会受到牵连,不光生产进度受到影响,机器也会损害,而更换发电机费用又会更高,不如趁磨损不严重时及时修复是最节省和有效的。

  键槽滚键修复工艺的选择:

  一般键槽滚键采用补焊和电刷镀的方法都有弊端,补焊高温产生的热应力无法完全消除,容易出现弯曲或断裂;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剥落;而且以上方法都是用金属修复金属,无法改变“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在各种力的综合作用下,仍会造成再次磨损。而运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可以很好的弥补传统修复方法的不足,使基体不变形、性能不改变。具体的修复过程如下:

  1、将修复部位进一步打磨清理,达到粗糙、洁净、干燥;

  2、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涂覆在修复部位,并将破损的键槽充填密实;

  3、安装工装,材料固化后拆卸工装测量修复尺寸;

  4、在轴上开出键槽,尺寸达到装配要求后,在齿轮内孔、键及键槽内刷涂SD7000脱模剂;

  5、再次适量调和材料,涂敷于轴及轴孔内,按要求安装齿轮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