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问题

楼主(2021-06-16):
380V的加热管,功率12KW,两线制的。请问电流是按照那个计算呢?晕了

 1.P=1.732UI       还是     2.P=UI   呢

网友A:
在等等大家的答复,刚刚搜索了下,还有下面的解答:

http://dy.17house.com/2201/

网友A:
两线制 cos0 = 1  就是  380/1.732 =220 V   ,然后  P =12 kw  =  UI =220I

=》 电流 I =  54.5 A

网友B:
加热管可以算是纯电阻负载了,个人认为是P=UI计算吧。

网友C:
欧姆定律都不会了?I=P/U

电热管额定电压380V,总功率12KW,足够了,算电流不需要别的条件。cosφ、1.73都上来了,哪根哪啊!

12000/380=31.5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功率应该三相接法,二线用不平衡电流大。如果电热管是多根,最好是3的整数倍,采用角接,三相电流平衡。...

我之前一直按三相P=1.732*U*I*COSφ计算和理解的,至于加热丝为啥用三相不用单相,我理解的是三相电流小,用的动力线平方数会小很多。今天听大佬一席言,颠覆认知了!

网友C:
采用三相接法三相电流平衡

刚才没发图,想编辑发图,还不能发,只好删掉了重发。

为什么编辑发图不行呢?

网友A:
第一反应,就是 P=UI ,查了 些资料后,自己 变得 不确定了……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137940729757155748.html

网友A:
因  阻性负载 ,所以  cos =1  ; 不是因为 两线制的 原因(在 1楼表达时 不准确);  感谢楼主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常见,一仔细思考,发现 自己还真不是 很懂。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5459.html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二线,你怎么按三相算呢?

二线就是单相380V。

网友E:
2相P=UI,3相才是P=根号3 UI

网友F(2021-08-31):
加热管可以算是纯电阻负载了,应该是P=UI计算,只管加载的电压及电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