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udio5000v31版本无法修改程序

楼主(2021-06-16):
在修改逻辑程序或者文本程序时,最终导入程序就出现这个报警,也咨询过AB的技术支持,没给出解决方案。求救大神指导解决,谢谢啦!

网友A:
有授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授权吗?



有的。win10系统,装了19,29.31三个版本,有时候刚装上的时候第一次编辑,后面再打开就不行了,有时候装完就直接不行,我觉得可能是系统上有啥问题,但是找不到原因,同样的版本别人装了没问题

网友B:
AB技术服务差劲,要么买正版软件 要么用<此处内容被屏蔽>自求多福

网友C:
仅仅安装V31 在win10中,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