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软件下载S7-300程序,识别不到MPI和DP口

楼主(2021-06-16):
博途软件下载S7-300程序,识别不到MPI和DP口
公司最近系统升级之前用STEP7写的程序,现在升级到博途里面,有一个项目选的CPU是315-2DP的,我那几天请假,让公司刚来的同事下载程序,我告诉他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没想到他把USB装转RS232的线缆的弄上下载,一直下载不下去,折腾了一上午,然后给我电话,正好公司还有315-2PN/DP的CPU.换了CPU后通过PN口将程序下载进去,MPI口也可以下载,我回来后他给我说了一下,我以为是用那个USB装转RS232的线缆把MPI和DP的口弄坏了,就发回厂家维修,采购又订了一个新的315-2DP的CPU,新的来了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查找不到PLC,激活找不到在线的伙伴,DC5V的绿灯亮,STOP红灯慢闪,打西门子400电话,告知是识别不到存储卡,不能建立连接,需重新格式化存储卡,

STOP灯慢闪/MMC卡的被动格式化

在下列情况出现时,有可能会要求进行被动格式化:

装入应用程序指令由于掉电而中断

向 MMC 卡写数据时由于掉电而中断

卡中程序的组态与实际的硬件配置不相符时

卡中有 CPU 无法正确识别的数据

可以执行被动格式化的标志为 CPU 的 STOP 灯出现慢闪,这是 CPU 在请求被动格式化,只有此时可以用CPU面板上的 MRES 按钮格式化 MMC 卡,把卡中的错误信息清除。

操作方法如下:

将模式开关拨到 MRES 并保持直到 STOP 灯保持常亮(约九秒);

并在其后三秒内迅速拨动模式 开关,即在三秒内使模式开关返回到 STOP 后再迅速拨回到 MRES 位置,此时,STOP 灯快速闪烁, 表示正在格式化;

保持开关在 MRES 位置,直到 STOP 灯常亮,格式化完成。

 推荐观看视频操作:MMC卡的安装与使用

 注意:

一定要使用规定的操作顺序。否则,MMC 就不能进行格式化,而是返回存储器复位状态。 这种情况是在 CPU 的 STOP 灯慢速闪烁时使用,是一种被动的格式化,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无法用 MRES 格式化 MMC 卡。

存储卡格式化后,DC5V的绿灯亮,STOP红灯常亮,通过MPI口也可以通讯,问题解决

网友A(2022-09-24):
好文章,值得下载学习。

网友B(2024-01-31):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值得下载学习。

谢谢大师分享,太有用了

网友C:
谢谢大师分享,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