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报错软件搜索不到PLC,MMC卡的清除方法

楼主(2021-06-16):
笔者因为要交换使用SETP7和博图两款编程软件下载程序进300PLC,稍有不慎就会将不同软件编的程序下载进一个PLC。

这时就会导致PLC报错,CP343-1以太网模块停止,并且网口灯熄灭,导致以太网模块无法检测到。

搞过两次花了大半天时间,走了不少弯路才算将故障清除掉,下面将经验总结出来,分享给大家避坑。未知加密卡同样方法操作。

故障现象:

1.PLC报错STOP灯慢闪,CP343-1模块STOP和SF常亮RUN灯闪烁,软件无法检测到PLC。

2.PLC报错STOP灯常亮,CP343-1模块STOP和SF常亮RUN灯闪烁,这种情况比较糟糕,而且MMC没有请求被动格式化。

现象1的解决办法:

STOP灯按一定频率慢闪,说明此时PLC可以进行被动格式化,只有此时才可以用MRES按钮格式化MMC卡,清除操作步骤:

将模式开关打到MRES并保持STOP灯变为常亮(约9秒),迅速开关使其返回到StOP位置然后再返回MRES位置,此时STOP灯快闪

表示正在格式化,保持在MRES位置别动,直到STOP灯 常亮,格式化完成。

注意:一定要使用规定的操作顺序,否则MMC卡不能被格式化,而是返回到存储器复位状态。

现象2的解决办法:

如果程序出错,而STOP灯常亮,这时就无法使用被动格式化清除MMC卡,无论按照上述步骤怎样操作,MMC卡最终都是回到

存储器复位状态,这时我们需要将STOP变为慢闪状态,然后再重复上述的清楚步骤即可。

将CPU变为可被动格式化(stop慢闪)状态步骤:将PLC电源断电,将开关拨到MRES位置保持别动,然后将PLC通电,这时PLC所有的

指示灯都会亮起,过一段时间全部熄灭,然后再亮起时就是STOP慢闪状态,这时就可操作现象1里面的MMC卡清除步骤。程序清除后

重新组态下载程序,完美运行。

现象1是网上搜的方法,现象2完全是我自己试出来的,不保证百分之百有效,大家谨慎使用。

要交换使用SETP7和博图两款编程软件下载程序进300PLC,稍有不慎就会将不同软件编的程序下载进一个PLC。

我可以认为,这个PLC 起码有两种功能要实现,一种是用STEP7 编译的,一种是TIA编译的。

两者之间还有联系,还有区别。但不管怎么编程(何种介质,软件,方式),下载后导致CPU 停机,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当然有点离题了。

我总觉得找到办法解决出现的问题,不如找到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出现的方法,首先要严格彻底检查你的程序存在的问题,调用顺序,执行顺序等等。

总觉得怪怪的,我当初跟同事一起编程,一起愉快的下载也没有出现过你所谓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