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读取采集器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1-06-16):
使用MCGS嵌入版与一编码器信号采集器进行MODBUS RTU通信,在MCGS组态环境里使用显示输出标签读取编码器脉冲数,采集器的技术数据是编码器旋转一圈,输出的脉冲数是320个,而MCGS实际读取的脉冲数却是忽多忽少,后来改变采集时间,发现如果采集时间设置的长一点,比如设为三秒以上时,采集到的数据基本准确,采集时间在一秒一下,误差就很大。如果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读取,则读取的数据很正常。现在的疑问是:采集时间和采集到的数据准确度有什么关系,怎样才能采集到正确的数据?

网友A:
MCGS嵌入版与编码器信号采集器进行MODBUS RTU通信,能建立通讯,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判断你说的“采集时间”影响HMI采集显示的数据问题应该在编码器信号采集器。看看编码器信号采集器的使用手册,看看它的额定采集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GS嵌入版与编码器信号采集器进行MODBUS RTU通信,能建立通讯,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判断你说的“采集时间”影响HMI采集显示的数据问题应该在编码器信号采集器。看看编码器信号采集器的...

确实,有的仪表带的通讯有读取间隔,频繁读取还有可能造成仪表死机!遇到过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GS嵌入版与编码器信号采集器进行MODBUS RTU通信,能建立通讯,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判断你说的“采集时间”影响HMI采集显示的数据问题应该在编码器信号采集器。看看编码器信号采集器的...



问题已经解决,需要对下位机设置通信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一颗小小草"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MCGS嵌入版与编码器信号采集器进行MODBUS RTU通信,能建立通讯,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判断你说的“采集时间”影响HMI...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你的建议,需要对编码器设置通信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