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CNV-BUS

楼主(2021-06-17):
配置:FX5U64MT-ES +  FX5-40SSC-S + FX5-BUS-CNV + FX3U-4LC    没用过fx5 我是新手

1 总线模块FX5-BUS-CNV怎么使用的   编程时WORKS3 上面如何添加才能显示FX5-BUS-CNV + FX3U-4LC

编程时 的 地址如何分配,程序如何写?

2 我使用配置图添加FX5U64MT-ES +  FX5-40SSC-S + FX5-BUS-CNV可以,当FX5-BUS-CNV再添加模块显示报错?

网友A:
FX5-BUS-CNV就是一个连接FX3**或者FX2**系列扩展模块的转换接头,地址分配跟扩展FX5同类模块一致,就是智能模块占据一个通道,IO模块地址顺连

网友B(2021-07-23):
FX5-BUS-CNV是用在FX5UC系列的。你这个FX5U 不用这个模块。直接把后面的扩扩展插好就OK  这个模块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