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和德力西变频器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21-06-17):
  请教大哥们一个小问题 我在西门子plc中用modbus协议和德力西变频器通讯 ,

在给变频器频率地址赋值时发现变频器上的频率值和我赋的值不一样  ,

赋值1 但是变频器上显示的是2.56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变频器最高频率100hz

这个比例怎么调才能让赋的值和显示值一样呢

网友A:
看看手册,你赋值的数据和实际频率有一个比例转换关系!

网友B:
西门子modbus传送,设置值最好用VW,传送的时候不是按VB传送的,传送命令里只是个地址,所以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modbus传送,设置值最好用VW,传送的时候不是按VB传送的,传送命令里只是个地址,所以要加&...



已经解决了 就是这个问题  应该直接给vw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