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狂抖的问题

楼主(2021-06-17):
今天调试一台B2伺服。电机是400W的,用联轴器带一个圆型机构,目标是旋螺母。

问题:上电后,在静止的条件下,我用手将圆型机台转了一个角度,电机就开始狂抖机来,过了5秒后伺服驱动器报警AL006.

我第一感觉是惯量的问题,但是机构人员说以前有一样的机构,都没有问题。请问高手们,我要怎么调这个参数。

网友A:
排除接线就是惯量吧

网友B(2021-07-19):
刚性没设置好吧

网友C:
刚性没设置好,把刚 性调小

网友D:
参数复位下,再调pid参数

网友E(2021-09-09):
惯量设置一下。可以使用软件自动侦测。使用伺服调试软件

网友F:
老哥,你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呀,降低刚性吗

网友G:
先查接线问题,包括电机接线,然后算一算减速机放大的扭矩够不够扭动机构转动。

网友H(2022-03-11):
调整速度增益值和速度增益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