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手册中对于定时器的疑惑

楼主(2021-06-17):
三菱定时器中不是X0接通一次,计数器加一么?为什么图中可以做到一个运算周期计数器加一,如果我也想做到运算周期加一,应该加什么触点?麻烦前辈们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需要接通一次加一,X0你得用上升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接通一次加一,X0你得用上升沿。



这点我明白,现在情况是X000接通以后C0就只加一,之后如果不重新断开在接通X000,C0就不会在增加。我以前用西门子就是只要X000接通,程序经过一个扫描周期C0增加一,上图手册中也是如此,当时我照手册中的程序编写却没有这效果,是我程序的问题还是我有关的系列选错了?

网友C:
计数器,正规品牌都是计算输入信号OFF~ON的上升沿,在信号一直ON也是不重复计数的——计数器工作原理,如果重复计数,那还叫个什么计数器!!

网友D:
如果用计数器是必须出现沿跳变才能加或减计数,所以可以用开关给信号,西门子的也是如此

按周期持续增加的应该是累加,用的inc指令,所以应该用跳变指令才能跨越周期,一次只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