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要如何做好其维护工作?

楼主(2021-06-17):
  工控机就是一款在工业应用中的电脑,有着非常优异的性能,品质高,质量好。虽然是这么说,但我们在工控机在使用的过程中是不是还会出现一些故障呢?这是一件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再好的一台工控机出现一些故障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电子类的设备都不能保证不会出现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减少这些设备问题的出现,就是对其进行一些维护保养,不但可以降低问题出现的频率,还能增加其使用寿命。那要如何对工控机进行维护呢?下面一起来看一下。

  当工控机出现整机无电的情况时,我们要先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障,通常工控机显示器电源有机内的电源与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电源比较多见。无论是哪种电源,它的结构相对于显示器的电源要简单多了,易损的都是一些小元件,如保险管、输入电感、开关管、稳压二极管等。比较少见的故障是由主板的CPU 引起的电源不启动,这种情况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就是通过键控板到CPU,再通过CPU输出一个控制信号来驱动电源,变换集成电路工作。

  工控机的屏幕还会出现一些亮线或是暗线的问题,通常是液晶屏的故障。亮线问题通常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故障,暗线问题通常是屏的本体有漏电,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就工业显示器已经报废了,没有任何的维修价值,因为一块屏的价格太高了。

  工控机出现花屏或白屏了,这种问题主要是显示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如果显示屏的驱动电路在主板上,那么应该是主板的故障,如果工业显示器的驱动电路在液晶屏上,这种情况下显示屏就应该换了,维修的风险也大。所以大家在工控机在运行时,如果显示屏突然发生故障,因为一些厂家的技术有限,一定不能自主的进行拆卸,这时得联系卖家寻求售后服务。

  当然,工控机在应用时出现的问题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以上的这几种只是非常多常的一些故问题。工控机厂家建议在使用工控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日常的维护工作。

网友A:
多谢分享,就是积分不够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