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实现多状态显示

楼主(2021-06-17):
请教各位大神,组态王如何实现类似触摸屏里“多状态指示灯”控件的功能?例如当PLC某个寄存器的值为1时,显示“手动”,值为2时,显示“自动”,值为3时,显示“报警”......

网友A(2021-09-29):
你在数据词典里定义一个内存字符串变量,然后在命令语言里写上当寄存器==1时 变量="手动",当寄存器==2时 变量="自动",依次类推,当寄存器==0时 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