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数控系统模拟量编程求助

楼主(2021-06-18):
  各位大神,手里有一个项目  用的是台达PCI-L221P1 的轴卡  加 IPC-Soft PlatForm  软件 实现相关功能,因为之前 没接触过 台达的数控系统,看了下文档 ,说的不是很详细,和台达的PLC还是 有点区别,现在就是不知道模拟量采集怎么弄。。(主要是不知道模拟量寻址和 该用哪个指令)。 传感器没有带通讯功能 , 没办法。  有没有 做过的大神  给段例程  ,不胜感激了。

网友A:
你求人办事,都不用积分的啊??兄弟,现在什么社会,金钱社会啊?你得用积分,人家才愿意回答。重新编辑下吧,至少弄个50个积分。

楼主:
 发帖用的少,不太会用这个,积分已奉上 ,望使用过的大佬 ,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帖用的少,不太会用这个,积分已奉上 ,望使用过的大佬 ,不吝赐教!...



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这个控制卡 带模拟量采集吗

楼主(2021-07-26):
引用 网友B:
"苦逼工控人 1"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发帖用的少,不太会用这个,积分已奉上 ,望使用过的大佬 ,不吝赐教!...】进行回复:        ----------------...



和用什么什么模拟量传感器关系不大,2线制 3线制 4线制 只是接线方式区别罢了,那个控制卡不带模拟量控制 ,外接了一个模拟量模块,台达PLC 模拟量 编程 我是会的 ,这个ISP系统的 和PLC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