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华电子丨一起探讨储罐的液位报警设置,企业能自己更改吗?

楼主(2021-06-18):
液体储罐在化工领域应用广泛,在进行工艺系统设计过程中,往往需要设置液位指示以及液位报警,以保证储罐及相关装置的平稳及安全运行。对于装置中需重点监控或保护的储罐,还需要设置低低液位报警及高高液位报警,并配备相应的联锁。而对于高度报警值的设定,应该充分考虑到生产工艺的具体要求和容器自身的参数。

储罐是石化企业的重要设施,储存液态与气态的原料、产品和中间产品。石化储罐存储的物料数量远远大于重大危险源的临界量,潜在风险较大,处于高危状态,一个细节上的差错,可能就会导致灾难性的事故。据统计,储罐的事故率远高于石化企业高温、高压、连续反应的装置事故率。可见储罐是石化企业安全管理的重点。

那么,储罐的高液位报警、高高液位报警值以及紧急切断阀的设置有哪些要求呢?企业能否擅自更改?本篇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先来看一则案例:

溢流事故案例--液位计故障

有一个溶剂储罐,在往储罐内进料时发生了溢流,易燃溶剂泄漏到储罐外,幸亏没有着火。事故调查发现:在溢流前,储罐的远程液位计发生了故障。储罐原本有高液位报警,但在最近的维修中做了调整,高液位报警不再正常工作(属于不恰当的变更)。

这起事故的启发:

保持高液位报警和确保液位计正常工作非常重要。工厂需要定期测试液位计,确保其正常工作。

液位计总是存在一定的故障率,通常在10年间可能出现一次故障。因此,对于危险性高的溶剂,必要时应考虑冗余的液位计或液位开关。

对液位计和液位报警的改变都应该属于变更管理的范畴,应该严格遵守变更的程序,不能随意取消液位监测的功能。

将液位报警旁路必须经过变更审查。随意将液位报警旁路可能导致溢流,甚至引起着火和爆炸事故。

储罐的液位报警设置

这是从API标准摘录的储罐的液位报警设置举例。其中的时间仅作为举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的调整。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SH/T 3007-2014中对储罐液位报警值的设定也作出了详细规定:

5.4.2应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设高、低液位报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储罐高液位报警的设定高度,不应高于储罐的设计储存高液位;

b)储罐低液位报警的设定高度,不应低于储罐的设计储存低液位。

各种容量的储罐,其高径比根据工艺或现场的布置要求,不尽相同。笔者根据资料得出,较常用的储罐容量:大容量罐的高径比接近1:1,而小容量罐的高径比往往大于1。对小容量罐而言,在同等容量情况下,高径比越大,其液位变化越显著,越有利于提高现场液位计的显示精度。

实际生产中,《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对大容量罐有很好的适用性,但对有特殊工艺要求的小容量罐并不完全合适。对小容量罐宜采用容量百分比的方式来设定报警值,并满足操作人员和连锁阀门的反应时间。

罐区设置联锁、紧急切断阀的部分规范要求

一、SH/T 3007-2014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

5.4.1容量大于100 m3的储罐应设液位连续测量远传仪表。
5.4.2应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设高、低液位报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储罐高液位报警的设定高度,不应高于储罐的设计储存高液位;
b)储罐低液位报警的设定高度,不应低于储罐的设计储存低液位。
5.4.3 储存I级和II级毒性液体的储罐、容量大于或等于3000m3的甲B和乙A类可燃液体储罐、容量大于或等于10000m3的其他液体储罐应设高高液位报警及联锁,高高液位报警应联锁关闭储罐进口管道控制阀。
5.4.4 装置原料储罐宜设低低液位报警,低低液位报警宜联锁停泵。

二、SH3136-2003 液化烃球形储罐安全设计规范

5.3.1 液化烃球形罐应设就地和远传的液位计,但不宜选用玻璃板液位计。所采用的液位计应安全、可靠,并尽可能减少在液化烃球形罐上的开孔数量。
5.3.2 液化烃球形储罐应设高液位报警器和高高液位连锁。必要时应加设低液位报警器。
5.3.3 对于间歇操作下槽车装卸的液化石油气球形储罐,应设置高高液位自动联锁紧急切断进料装置。对于单组分液化经或炼化生产装置连续操作的球形储罐,其联锁要求应根据其上下游工艺生产流程的要求确定。
6.1 液化石油气球形储罐液相进出口应设置紧急切断阀,其位置宜靠近球形储罐;

三、石油库设计规范 GB50074-2014

8.3.10 在易燃和可燃液体管道位于岸边的适当位置,应设用于紧急状况下的切断阀。
13.2.2 储罐区防火堤内的含油污水管道引出防火堤时,应在堤外采取防止泄漏的易燃和可燃液体流出罐区的切断措施。
15.1.4 用于储罐高高、低低液位报警信号的液位测量仪表应采用单独的液位连续测量仪表或液位开关,并应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设置报警及联锁。

四、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0-2008

6.3.11 液化烃的储罐应设液位计、温度计、压力表、安全阀,以及高液位报警和高高液位自动联锁切断进料措施。对于全冷冻式液化烃储罐还应设真空泄放设施和高、低温度检测,并应与自动控制系统相联。
6.3.12 气柜应设上、下限位报警装置,并宜设进出管道自动联锁切断装置。
6.3.14 全压力式液化烃储罐宜采用有防冻措施的二次脱水系统,储罐根部宜设紧急切断阀。

五、AQ 3053-2015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安全技术规范
6.13 切断阀
储罐物料进出口管道靠近罐体处应设一个总切断阀。对大型储罐,应采用带气动型、液压型或电动型执行机构的阀门。当执行机构为电动型时,其电源电缆、信号电缆和电动执行机构应做防火保护。
切断阀应具有自动关闭和手动关闭功能,手动关闭包括遥控手动关闭和现场手动关闭。

12.2.2 液位限制附件
可燃液体储罐,应按规范的要求和操作需要设置液位计和高-低液位报警装置、高高液位报警装置,并将报警及液位显示信息传至控制室。频繁操作的储罐宜设自动联锁紧急切断装置。
大型罐应设高低液位报警、高高液位报警装置和紧急切断装置,并采取高高液位报警联锁紧急切断装置的措施,在防火堤外及控制室操作站应设置紧急切断阀联锁按钮。当储罐发生液位高高报警或火灾时,能够遥控或就地手动关闭进料切断阀,在切断阀关闭后,应自动联锁停止进料泵。

六、AQ3036-2010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置规范

4.2.5 对于老罐改造,应优先选择不清罐就可以安装的传感器。
5 联锁控制装备的设置要求
5.1 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储罐的温度、液位、压力以及环境温度等参数的联锁自动控制装备,包括物料的自动切断或转移以及喷淋降温装备等。
5.2 紧急切换装置应同时考虑对上下游装置安全生产的影响,并实现与上下游装置的报警通讯、延迟执行功能。必要时,应同时设置紧急泄压或物料回收设施。
6.3.7 大型(5000m3以上)可燃液体储罐、400m3以上的危险化学品压力储罐应另设高高液位检测报警及联锁控制系统。
6.3.8压力储罐的高高液位检测控制系统,应由软件报警和硬件报警组成。报警控制宜采用或门逻辑结构。

七、关于进一步加强化学品罐区安全管理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4〕68号

进一步加强化学品罐区安全管理工作

(一)进一步完善化学品罐区监测监控设施。根据规范要求设置储罐高低液位报警,采用超高液位自动联锁关闭储罐进料阀门和超低液位自动联锁停止物料输送措施。确保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报警系统完好可用。大型、液化气体及剧毒化学品等重点储罐要设置紧急切断阀。

八、关于印发遏制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重特大事故工作意见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6)62号

严格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3.扎实推进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全面推行重点防控措施:
(4)自2017年1月1日起,凡是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未设置紧急停车(紧急切断)功能的危险化学品罐区,一律停止使用;

九、SH/T 3184-2017 石油化工罐区自动化系统设计规范

4.2.3.1 应在罐顶设置 2 套液位连续测量仪表,其中一套用于在控制系统中设置高、低液位报警。
4.2.3.2 应根据工艺要求在控制系统中设置高高液位报警及联锁关闭储罐进料管道开关阀的控制方案,信号采用上述另一套液位连续测量仪表,当需要第三套液位仪表时,宜采用连续测量仪表,也可采用液位开关。
4.2.4.1 应在罐顶设置 2 套液位连续测量仪表,其中一套用于在控制系统中设置高、低液位报警。
5.3.7.1 内壁无衬里和污垢层的各类液体碳钢储罐可采用外贴式超声波液位开关。
5.3.7.2 浮顶罐或重质油品储罐宜选用外贴式超声波液位开关。
5.3.7.3 液化烃球罐宜选用外贴式超声波液位开关。
5.3.7.4 超声波传感器的安装应确定传感器的测量方向在罐内没有管线和部件等障碍,并应避开罐壁焊缝。

十、定华电子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原理及特点

该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是一种安装于罐外检测液位的完全非接触检测仪表采用了定华电子有限公司的专利技术“微振动分析”,结合精密的制造工艺和严格细致的检验,保证了该外贴式液位开关的可靠性稳定性和耐用性。该外贴式液位开关性能特点如下:

1)不停车在线安装,不开罐、不动火、不用法兰

2)不受被测液体黏度影响,不受液体纯净度影响。

3)不受介质的密度压力、温度等的影响。

4)不受被测罐内工况影响。

5)无机械运动元件,耐用,无磨损。

6)环保、无泄漏、无释放。

由于该外贴式液位开关的以上特点,因而适用于安全等级要求苛刻,施工条件要求高的场合;适用于各种液体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