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运动控制方法求助

楼主(2021-06-18):
我有一台设备直线电机4个,伺服旋转电机3个,步进电机9个  请问用ACS 怎么实现控制?

选用什么型号的产品?

所有电机同时控制还是伺服和步进分开控制?

网友A:
伺服也好步进也好,都是需要前置电路的,也就是需要驱动器,驱动器可以接受的指令形式多种多样。现在4+3+9=16个轴,确定下来控制方式是脉冲方向、模拟量还是总线,然后挑轴数够的就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