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谱分析仪开机前检测

楼主(2021-06-18):
光谱分析仪开机前检,维护和保养是保持光谱分析仪性能良好和硬件完好的关键。测定前操作者必须做好合理的安排,实现安排好各项准备工作,切忌在同一段时间里对光谱分析仪主机开开停停。

仪器频繁开启容易造成损坏,这是因为仪器在每次开启的时候,瞬间电流大大高于运行正常时的电流,瞬间的脉冲冲击,容易造成功率管灯丝断丝,碰极短路及过早老化等,用量能否连续工作,一般氩气的储量至少一个满瓶以上才可以开机,检查氩气净化机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或者不能工作,马上更换高纯度氩(99.999%);然后首先开启氩气净化机,打开氩气,检查仪器气体系统工作是否正常,将氩气出口压力调在(0.45~0.6)MPA之间。

检查循环水机的连接管路是否有泄漏,检查循环水机的电源连接是否正常,检查循环水机内循环液的液面是否在线上;在正常情况下,推荐半年更换循环液。循环水机的出水压力应为(0.31!0.55)MPa。有的水平(轴向)观测光谱分析仪需要用空压机切割尾焰,还要检查压缩机的工作状态气压是否在0.6MPa,检查完毕状态正常后开启循环冷却水和空气压缩机,打开稳压电源,检查稳压电源是否欠压工作,如果电压正常在1min后打开主电源开关,否则要等稳压电源稳定在打开光谱分析仪主机电源;如果打开主机电源后出现指示灯不亮和接触器不吸合等现象,可检查机内电源箱侧面1A和5A的熔丝是否烧坏;打开主机电源后光学恒温系统(FPA)开始升温,新型号光谱分析仪的预热时间一般在30min左右就可以达到恒温状态,老型号的仪器大约需要(2~3)h。然后依次打开计算机主机、显示器和打印机,进入操作系统,打开循环水开关;如果选择波长为190nm以下的谱线,还需要打开多色器对检测器进行吹扫。特别注意,先打开氩气,再打开稳压电源,最后打开主机电源,顺序千万不能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