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风机轴承位磨损严重造成振动该怎么办

楼主(2021-06-18):
  水泥行业的高温风机是整个熟料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设备,一般功率较大,运行环境恶劣,流量较大,转速比较高。某企业高温风机轴承位存在磨损情况,并且在生产运行过程中风机振动值较大,轴承已经破损现场没有有力的解决手段。

设备数据:叶轮直径:Ø3600mm,设备转速:980r/min左右,轴承型号:22244,轴承位直径:Ø220mm,磨损量:1.3mm左右

  高温风机轴承位一旦磨损产生间隙,工作过程中该部位轴承已经失去原有的支撑作用,轴颈将在短时间内越磨越严重,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使叶轮产生周期性振动或非周期性振动,同时引起风机壳体的共振也影响电动机与风机的连接,长时间在此工况下运行将导致叶轮转子轴的弯曲从而使转子轴报废,给生产带来严重安全隐患的同时也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此问题,企业综合考虑决定使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在线修复工艺。修复高温风机轴承位磨损的步骤如下:

  (1)用氧气乙炔工具对轴承位进行烤油处理;

  (2)用磨光机将待修复的轴承位进行打磨处理;

  (3)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4)安装工装并紧固,确保工装的轴向位置正确;

  (5)材料固化后打开工装并对修复部位进行修磨处理;

  (6)清除轴承位前后端多余的修复材料,测量轴承与轴颈配合的过盈公差要求;

(7)完成修复后可热装轴承后开机运行。

  风机检修建议:

  1、定期清除风机内部积灰、污垢等杂质,并防止生锈。

  2、每次检修后应更换润滑剂外,正常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更换润滑剂。

  3、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维护保养,就会减少故障的发生频率,就会延长风机的使用寿命,就会提高风机的运行整体性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