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纸记录仪的简单维修方法

楼主(2021-06-18):
无纸记录仪是将工业现场的各种需要监视记录的输入信号,比如流量计的流量信号、压力变送器的压力信号、热电阻和热电偶的温度信号等,通过高性能32位ARM微处理器进行数据处理,一方面在大屏幕液晶显示屏幕上以多种形式的画面显示出来,另一方面把这些监察信号的数据存放在本机内藏的大容量存储芯片内,以便在本记录仪上直接进行数据和图形查询、翻阅和打印。

  所以在使用无纸记录仪的时候,可能因为使用的时间过久或者我们的非正常操作有可能导致设备出现问题,那么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需要了解一些无纸记录仪的基本原理。维修中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1、拆卸、调整仪表时,应记录原来的位置,以便复原。

  2、在潮湿环境下检修无纸记录仪故障时,对印刷线路用万用表测其各点是否通畅很有必要,因为这种情况下的主要故障是铜箔腐蚀。

  、检修无纸记录仪内部电路时,如果安装元件的接点和电路板上涂了绝缘清漆,测量各点参数时可用普通手缝针焊在万用表的表笔上,以便刺穿漆层直接测量各点,而不用大面积剥离漆层。

  4、用万用表欧姆挡时,切记不要带电测量。

  5、修理精密无纸记录仪时,如不慎将小零件弹飞,可采取磁铁扫描和视线扫描方法进行寻找。

  6、不要带电插拔各种控制板和插头。在加电情况下,插拔控制板会产生较强的感应电动势,这时瞬间反击电压很高,很容易损坏相应的控制板和插头。

  7、使用逻辑笔、示波器检测信号时,要注意不使探针同时接触两个测量引脚而形成短路。

  8、记录时间的的存储大小。必在要多注意有时会有数值的超额。

  9、U盘在插入仪表存储数据前要进行格式化处理(按FAT32格式),U盘存储功能需要手动存储,可以到仪表的数据备份画面选择要数据备份的起始时间和接收时间后,然后选择备份

  10、检测电源中的滤波电容时,应先将电解电容器的正负极短路一下,而且短路时不要用表笔线来代替导线对电容器进行放电,因为这样容易烧断芯线。可以取一只带灯头引线的220V,60~100W的灯,接于电容器的两端,在放电瞬间灯泡会闪光。

  11、检修时不要盲目乱敲乱碰,以免扩大故障,越修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