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图创智|FDM桌面级3D打印机五大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21-06-18):
随着FDM桌面级3D打印机的价格渐渐亲民,越来越多的创客选择为自己添置一台设备。不过在使用过程中大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使用问题,主要是:设备动不动就出毛病了!这个时候如果找不出问题的症结,就会花费很多时间在修理机器上面,而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云图创智今天为大家总结了一些常见的3D打印机故障以及症结所在,希望能帮助大家节省大量宝贵的时间。

QQ截图20210511163436.pngFDM桌面级3D打印机

故障一:3D打印机工作一段时间就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自己又会恢复正常工作。

3D打印机工作过程中温度不稳定,当它掉到最低下限温度以下时,挤出机就会停止转动。主要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1、将3D打印机打印进行时的温度与打印第一层时的温度设定为一样的,让其保持统一。

2、把整体温度调高,让挤出机头部温度不至于掉到最低下限温度以下,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强制停止现象发生。

3、降低原来设定的最低下限温度,也是为了避免温度不至于掉到最低下限温度以下。

故障二:接通电源后,板子没反应出现这种情况,可按以下步骤逐步排除故障:

1、首先检查各部位线头是否松动,接好有松动的部分,通电测试。

2、电源插口内保险管是否损坏,若损坏更换后通电测试。

3、电源是否损坏(注意电源电压),检查标准:若保险管无损后通电板子仍无放映,则认为电源损坏,更换新的电源测试。

4、若以上步骤无问题,通电后板子仍没反应,则板子损坏,更换后检测。

故障三:打印过程中出现丢步现象,据小编了解,丢步现象可能由以下因素造成:

1、打印速度过快,适当减低X、Y电机速度。

2、电机电流过大,导致电机温度过高。

3、皮带过松或太紧。

4、电流过小也会出现电机丢步现象。如果是因为电流过大或者电流过小可以改变电流大小进行修改。

故障四:步进电机抖动,不正常工作

步进电机相序接错,调整线序即可。调整方法为将相应接电机线端口处紧靠边的两根调换一下接口。

故障五:打印过程中挤出机发出卡卡的异响

应该是挤出机堵头了,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1、所选材料比较劣质,粗细不均匀,气泡杂质较多,不完全融化;

2、打印头温度过高或者长时间使用,材料会碳化成黑色小颗粒堵在打印头里;

3、可能是散热问题。

4、换材料时,残料没有处理干净,会留在送料轴承或者导管附近。

5、看看你的送料齿轮是不是磨损或者残料太多,扭力不足。

6、可能是模型切片问题,因为切片软件生成的GCODE不是匀速的。有些段速度会较快,就可能导致卡卡声。

解决方法:

1、先调平换别的材料打印试试;

2、用类似于针灸针之类的工具,疏通一下打印头。

3、清理一下送料齿轮。

4、去找打印机的售后维修人员,国产打印机的保修期一般都是一年。

5、如果你使用的是DIY或者二手机器,建议你拆拆拆,顺便了解一下结构原理。

6、还不行的话,那只能更换打印头了。

这些技能你get了吗?下次如果遇见3D打印机出现故障,翻出来看一看,再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