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st函数用法

楼主(2021-06-19):
请问下omron st 功能块里函数max、min怎么用啊。大神们指点一下。我想求数组里的最大最小值。image.png

网友A:
例如:

MAX(ArrayData[0],ArrayData[1].........)  最大31个元素.

对数组求最大最小值应该使用循环遍历:

FOR loop_i:= 1 TO 9 DO

IF arrayData[loop_i]>maxValue THEN

maxValue:= arrayData[loop_i];

END_IF;

END_FOR;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 MAX(ArrayData[0],ArrayData[1].........)  最大31个元素.对数组求最大最小值应该使用循环遍历:FOR loop_i:= 1 TO 9 DO IF arr...



感谢回复,令大神有相关书籍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