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直接短接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2021-06-19):
发电机或变压器内三相线末端短接就是中性点不带电。如果直接短接输出电压端的三相线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不会又得到一个中性点还是会发生严重的短路事故?什么原理呢?望大神指教

网友A:
三相电源短路是最大短路电流情况。还造成一个新的中性点?咋想的?

网友B:
发动机在运行中,输出三相发生短路,主差动保护会立即动作跳闸停机,尽可能减小短路造成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源短路是最大短路电流情况。还造成一个新的中性点?咋想的?

为啥发电机,变电器,能直接短接引出中性线呢?

网友A:
无论变压器、发电机等三相设备,三相一端连接引出中性线,这是星形接法。没有连接的三个端头引出三相电源,这三个端头再连接就把电源短路了。

网友A:
在知乎上看到这个问题了,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知乎上看到这个问题了,莫名其妙!

弄明白了,如果再短接了就形成了回路,造成短路。谢谢

网友C:
      三相短路??其实二个相线短路现场的开关就要跳开或是烧保险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