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在自动化系统中怎么应用的

楼主(2021-06-19):
如题,请问功能有哪些,是如何工作的,光纤两端是如何接的,我找到厂家的网站了,还是没看懂,请朋友们帮简单明确的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1、类似于普通的接近开关,用于检测物料的有无,只是还有一些小的区别,普通接近开关需要调节与被检测物的距离来调整能不能发出信号,而光电检测,固定大体位置之后,还可以调节设定值,这样就方便多了;

2、光纤只是收发光,而产生和接收光的装置在左下角那个能设定值的上面(光电放大器),一根光纤发出光,然后另外一根光纤接收,根据发出和接收到的光,做一个运算,也就是设定值和检测值之间做个比较,类似于雷达;

3、不同的光纤传感器,能检测的精度差别很大,有的甚至能检测透明物体,光电收发有对射的还有在同侧的,原理大同小异,价格也差别很大;

4、贴个欧姆龙的网址吧,他家东西说明做的很不错:光纤传感器 - 产品类别 | OMRON Industrial Automation

网友B:
光纤传感器或者是光纤放大器,通常用在通过反射光的数值判断产品正反面,通过设置,可得到一个检查范围,芯片上料的振动盘内经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类似于普通的接近开关,用于检测物料的有无,只是还有一些小的区别,普通接近开关需要调节与被检测物的距离来调整能不能发出信号,而光电检测,固定大体位置之后,还可以调节设定值,这样就方便多了;2、光纤只...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晰明了,谢谢!

网友D:
光纤就是光电开关传感器和放大器的分离版,没啥特别的,就是把光通过光纤线引出啦,再反射吸回去,做个比较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