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比例阀ITV2030-322BL

楼主(2021-06-20):
SMC比例阀ITV2030-322BL----------------------------------------------------------------------------这个比例阀怎么控制,系统是三菱PLC Q06CPU,比例阀接充气垫减压阀,原来的比例阀在系统不充气的时候显示4.11,系统充气的时候显示2.33,换个新的比例阀后系统不充气显示2.22,系统充气的时候显示1.33,比例阀显示的数值不是由PLC设定的吗,更换新的比例阀后显示的数值不是应该跟原来旧的显示的一样吗?是不是PLC中设定系统充气前比例阀的值,PLC设定充气时比例阀的值,比例阀根据PLC设定的数值控制充气的压力?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比例阀输出最大值是系统进气口的压力,PLC输出给比例阀的值(4-20mA 或者0-10V)对应比例阀的控制范围(0-XX Mpa)  如果入口没有进气,比例阀输出是为0的  为什么你输出不为0  最大可能是气源关闭后还有余气

楼主:
新的需要怎么设置?

比例阀显示的是设定值还是实时压力

网友A:
都说不用设置   显示的当然是输出压力当前值

网友B:
不好调就把数据初始化,从头开始调

网友C:
三菱PLC模拟输出模块控制比例阀

网友D:
查一下比例阀说明书,有设定上下限参数的,设置为和旧比例阀一致即可,应该是p1和p2

楼主(2021-07-29):
跟旧的调一样了,显示还是跟原来旧的不一样